Solidworks里工程图转换成cad档后,在cad中复制粘贴后线条颜色会变?

楼主(2012-03-28):
Solidworks里工程图转换成cad档后,在cad中复制粘贴后线条颜色会变?怎么解决?就是想在cad图中让不同线型和solidworks里面设置的一样?该如何搞?

网友:
同求
最近转用SW也碰到同样问题,静待高人指教

网友:
我知道有图层映射,不过不好搞。楼主可自行搜索

游客

网友:
谢谢!也有搜到相关的资料,不过确实不好搞,搞了一下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慢慢摸索吧!不过还请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可能要自己编辑了
建议楼主设置每个线条的属性随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