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铭牌

楼主(2012-03-29):
VOLT         DC24
W             22
PRESS     70KG/CM2
ORIEICE  1.2mm
min          10
第一次接触液压阀,却不知道上面表示什么意思?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A:
volt 是英文电压的意思  DC是直流 AC是交流   w 可能是WEIGHT 英文重量 PRESS是英文压力每平方厘米上70KG的压力orieice是英文单词1.节流孔 2.孔板 3.口,管口嘴,小孔 4.遮光板 5.出口  1.2MM孔口大小, 是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lt 是英文电压的意思  DC是直流 AC是交流   w 可能是WEIGHT 英文重量 PRESS是英文压力每平方厘米上70KG的 ...

是每分钟10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