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内孔键槽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2-03-29):
  各位大侠,大批量内孔键槽用什么设备能提高效率,工件是拖拉机晒轮

网友A:
可以用拉削加工,这是目前加工效率比较高的办法,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公司孔工 18868830861

网友:
拉床应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拉削加工,这是目前加工效率比较高的办法,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公司孔工 18868830861

你好  你们公司是做这种设备的  还是加工的

网友:
盲孔可以用刨床加工,刨床的成本比插床低,通孔用拉床是最好的选择

游客

网友(2012-05-04):
我这里都已经用刨床加工了不下5万件的盲孔键槽了
盲孔刨床加工不了。

网友(2012-03-29):
大批量,要看批量大到多少?
拉床模具很贵的。
楼主仔细算算比较一下。

网友:
就用卧式拉床加工吧!我公司一年做的产品带键槽的有几百万件的。

网友:
拉床加工是认为最高效经济的方法。同时能保证产品质量

网友:
连个图纸都没有,搞机械的按图纸 说话,这点道理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们公司是做这种设备的  还是加工的

我们不是做机床的,是做成套产品的

网友:
拉床虽然效率可以,但是柔性太差,刀具价格昂贵。我觉得要根据图纸和批量具体分析,综合考虑。

网友(2012-05-02):
湖北铭程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键槽加工机床,它完全改变老式插床加工键槽的理念,该机床可加工内孔平键键槽、不同齿形内花键、孔内螺旋油槽、螺旋内花键、锥形内花键、盲孔键槽、盲孔型面、内螺旋齿轮、特殊内孔成,最大加工长度可达2500mm,装夹与工件外径无关,它还可直接加工渗碳后齿轮键槽,它的加工速度和加工精度是老式方法没法比的,完全可替代德国进口产品,国内企业再也不必花昂贵的资金到欧美进口。

网友:
批量做只有卧拉,不过刀比较贵。。根据图纸,批量具体分析考虑。

网友:
液压拉床

网友:
牛头刨床也可以 15949956635

网友:
拉床、插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