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加工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2-03-29):
表面质量要好!硬质合金试了,效果不理想!!

网友:
铸铝内部大都含有杂质,切削效果当然没有型材来的理想。不知道你是车还是铣加工,如果是车加工可以考虑用金钢石刀具,成本比较高哟!

网友:
如何是铣建议你找我拿PCD宝石刀片。铣出来的面光洁度亮得让你喊娘。
Q460030198电15952828562

网友:
根据需要选择,精加工PCD

网友A:
立方氮化硼呢?
如果金刚石太贵,是不是可以考虑立方氮化硼?

网友:
金刚石刀具.PCD

网友:
你想要多大的光洁度 用硬质合金刀片就可以  车铣 都用方法

网友:
详情 加QQ 可以详细交流  QQ300028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立方氮化硼呢?
如果金刚石太贵,是不是可以考虑立方氮化硼?

你用过么??不知道可以看别人回答,别不懂装懂……一个CBN刀片够买多少个PCD刀片了。铸铝车加工可以使用金刚石加工,用油性切削液,便宜点的用国产七号白油就好了。铣的话用盘刀可以交叉用刀片法,一个刀盘用上一个两个金刚石刀片,其他还是硬质合金的,这样寿命价格质量都保证。还可以使用DLC刀片,寿命和价格只有金刚石的70%,但加工后质量却和金刚石不相上下。我现在加工中心上用的住友刀片就是DLC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么??不知道可以看别人回答,别不懂装懂……一个CBN刀片够买多少个PCD刀片了。铸铝车加工可以使用 ...

呵呵,我确实是不懂
所以提出很低级的问题
等到高人来解答
然后给自己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