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解决inventer如何把一个零件2维基础视图用到另一个零件的''创建2维视图‘

楼主(2012-03-29):
解决了这个问题,呵呵,就直接可以提高需要配合的零件的出图效率了。他们用来配合的部位大多都有相同的结构,所以产生了这个文题。

举个例子:A零件,是用2维视图Q拉深出来的,我现在要做B零件,其中一部分直接可以用A拉伸时用的2维视图Q直接拉伸 就可以,请问如何把2维视图Q直接拿来在B里用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0OTE3fDZiZWE2N2VjMTYyZWM1YWQ0YTQxZmEzZTA1M2NhNTc2fDE3MzI5MjQzNTg%3D&request=yes&_f=.jpg?

现在也解决了 :直接用直接点击A的2维视图,打开后点击右键选择复制,然后在创建B零件的2维视图上直接选择复制即可,位置可以用移动来调整。
而以前是想直接在A的工程图上点的复制,这个IDW格式的不能直接拿来用

一下两个件 是配合件,5个小孔是装螺丝用的 所以形位尺寸是一样的 复制最快

网友A(2012-08-12):
有一个功能叫做衍生

楼主(2012-10-23):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功能叫做衍生

多谢 已解决了 衍生我还没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