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制作齿轮?谢谢

楼主(2012-03-29):
solidworks怎么制作齿轮?有没有会画的啊?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
你下一个sw的齿轮插件就ok了,只要录入参数就得到想要的齿轮了

网友:
首先是sw自带的toolbox,能生成一些正齿轮,直齿轮,锥齿轮等,或者去下载一个“迈迪插件”就OK了,输入参数就能生成你想要的标准件,涡轮蜗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