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清洗剂洗阀的,或销售的。

楼主(2012-03-29):
一把手说我煤油太脏了,要用清洗剂洗。大家有没推荐的。(担心清洗剂伤密封)。

网友:
用循环液压油清洗的,要装过滤器的

网友:
总是清洗阀太麻烦了,试一试静电净油机,可以明显改善液压油污染状况,从而减少清洗的频率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
在线洗就把油换成清洁油清洗后,再更换新油。* @% ?6 S2 W/ K9 {
拆洗的话用洗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