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油泥怎么才能清理干净?

楼主(2012-03-29):
这种油泥怎么才能清理干净,还有下面的淤油泥

网友:
如果可行就用火烧,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

网友A:
有专用的除污液,除油污、黄袍很管用。
但正常来说,使用设备应该每天擦的,就不至于留下这么难清理的

网友:
煤油混合汽油洗,严禁烟火,你懂的,经济适用。

网友B:
好端端地干嘛要清掉?清掉的话铜管会振动起噪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除污液,除油污、黄袍很管用。
但正常来说,使用设备应该每天擦的,就不至于留下这么难清理的

这是磨床滑台下面,不拆根本看不到,更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端端地干嘛要清掉?清掉的话铜管会振动起噪音哦。

清理后铜管会振动?是真的吗?
谢谢你的提醒,能说一下清理之后会振动的原因,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C:
这是磨床周边环境引起的,想防止只能从密封上想办法。这属于正常污染,只要导轨面干净,导轨油干净,润滑正常,床身里面根本不用管的。想清的话只能是厚油泥的地方用扁铲铲掉,薄的用煤油或柴油清洗。按正常点检,定时换油对磨床保养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磨床周边环境引起的,想防止只能从密封上想办法。这属于正常污染,只要导轨面干净,导轨油干净,润滑正 ...

上面的硬油泥好清理        只是下面的淤油泥怎么处理,用手购不到,光指望冲肯定冲不干净

网友C:
下面又不是油池,为什么一定要弄干净呢?要想让领导看着干净,就喷遍油漆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又不是油池,为什么一定要弄干净呢?要想让领导看着干净,就喷遍油漆啦,呵呵。

下面就是油池,主要也是清理油池。
东西是我自己的,所以不用怕领导,更不用做给领导看

网友(点评):
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哦,呵呵。那就得用煤油仔细清了。注意使用环境了。

网友:
你这个多年陈酿的不好弄啊 使劲铲 你铲不动找俩民工来给你搞

网友(2013-07-28):
现在我也遇到了楼主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们是外圆磨床,机肚子里的油池油泥太多,以致换向阀芯经常粘死,搞了好多天,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