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一个直径1000的圆铁板如何确定原心

楼主(2012-03-29):
求组一个直径1000的圆铁板如何确定原心如何找圆心

网友:
如果是均匀的圆板,用重锤法挂,利用重心和圆心同一点,挂两次重锤线,交点就是圆心了。其实真要尺寸均匀的,那刻度尺也量出来了,搞不懂LZ问这个干嘛。。。

网友:
俺见过的一个老师傅说过这个故事,当铁板比
较大,不便挪动的时候,就这么办:

大概找三个等分点,向中心做圆弧。
如果嫌画出的区域大了,就减小画弧的半径。
此方法能快速地找到中心。

网友:
组圆?是拼接 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