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攻牙机,猜猜里面啥结构

楼主(2012-03-29):
自动攻牙机,猜猜里面的结构,除了主轴外没电动的。

网友:
何谓除了主轴没电的?
这个是有标准件的,有专门做攻丝的主轴,电机在内部一体的!

游客

网友:
攻牙机是台湾产的齿轮齿距式自动攻牙机,没什么特别。 这里要说的是上料部分

网友:
玉溪这种没有抽过。玉溪这种没有抽过。

网友:
是否是气动装置?看见有气缸。

网友:
上料应该属于工装部分吧,和自动攻牙机没什么关系了,看上去好像是个转盘,或许电机带动的,看得见的气缸可能是用来固定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