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零件怎么画?

楼主(2012-03-29):
帮朋友问的,他用的CAXA,一直画不出这个零件。

网友:
搞个三视图,两个辅佐视图

网友A:
大致给你画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给你画了一个:

大侠画的非常好,能提供具体画法吗?立体图就行,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画的非常好,能提供具体画法吗?立体图就行,谢谢了。

你没有具体尺寸...只能这样根据照片大致画一下.在这里也没法详细说,一步一步也不少....

网友(点评):
大神用的那一版的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告知螺旋上升的圆柱画法就可以,谢谢了。

网友A:
使用螺旋切除,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螺旋切除,一圈.

明白了,我告诉他,让她试试。

网友(2012-10-25):
楼上的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能提供具体画法吗?

网友(2013-01-27):
用函数曲线,x=r*sin(t),y=r*cos(t),z=t/360*P。t取0到360度,其中,r为圆柱表面半径,p为螺纹螺距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A:
使用螺旋切除,一圈.

您不但有技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心!顶您!

网友(点评):
你们年轻人学起来快,我都是退休后自学的。

网友:
螺旋扫描切除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A:
大致给你画了一个:

佩服您!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