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液压系统中的阀块?

楼主(2012-03-29):
一个小型的液压站,公司想仿照其自己设计上面的阀块,本人对液压系统不是很了解,请问高手如何下手设计,如果不拆掉上面的阀,能设计出来吗?

网友(2012-07-09):
你的图片呢

网友:
必须有液压原理图及各液压元件的规格型号,再根据样本查找进出油口尺寸和连接尺寸及外形尺寸

网友:
打孔  打孔 打孔在打孔 4个孔 自己用心点

网友:
把阀拆掉没有关系的,拆了测绘,再去找阀的资料,查阀的连接尺寸,画好图纸了,阀再装上就好了,阀块用45#钢做就行,其实说白了就是孔的直径和位置准确了,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