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工程师需要具备那些本领,职责是什么

楼主(2012-03-29):
本人想做刀具工程师,但不知道需要具备那些条件,有懂的请个提个意见------本人中专毕业做过3年的数控车,有一定的机械加工知识,现在在一家刀具公司混销售,熟悉刀具型号,使用方法,能够独立的完成配刀,简单的工艺制定

网友:
简单一句话,根据刀具在客户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异常进行分析判断,是客户没用好的,那么指导客户正确使用。是刀具选型有误的,那么重新选型。这需要很强的刀具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能够根据刀具的磨损和异常情况判断和分析。

网友:
你说的这些只能够做一位刀具销售工程师。如果要做刀具设计工程师的话 还需要根据生产需要 设计非标刀具等等

网友:
我现在在公司(制造型企业)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刀具,包括工艺分析,刀具选型,刀具采购,刀具维护等。如果你只是从销售方面要求,我认为,加工工艺方面你应该要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加工什么样的材料,加工什么特征,精度要求,批量等不同因素下,选用什么刀具最好。另外,不同刀具有什么样的加工特点,用什么加工参数;加工工件不理想,是刀具哪方面原因导致,怎样改进等。这些,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好的刀具销售人员要具备的。
    现在分工越来越细,什么都讲专业。我想很多客户跟你买刀具的时候,都会给你图纸,让你帮忙做方案,虽然不一定会按你的来,但你还是要做。加工出了问题,也会找你去帮忙分析。这些你做好了,能增加客户对你的认可,再有买刀具的时候,很可能会先想到你,销售自然上升。

网友:
的确,现在的专业知识需要更细化.

网友:
就是问什么,你都要答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