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小孔的直径(2mm)?要求精度达到0.01mm

楼主(2012-03-29):
请教各位,怎样测小孔的直径(2mm),要求精度达到0.01mm,因要大量测量内孔,最好是比较实用方便的工具

网友:
找个φ2mm的小钻头,插进去测......

网友:
楼主可以买现成的塞棒,0.5到10MM直径都有,圆精度在0.002左右。是高速钢材料的。

网友:
有内径千分尺测量不就得了

网友:
要数值还是检测合格不合格

网友:
可以用工具显微镜直接测量

网友:
做大小两根高精度的测量棒.其尺寸分别是2.011和1.989,大的测量棒不能通过,小的测量棒能通过则为合格.

网友:
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量仪,很好做

网友:
楼主的帖子怎么样?赶紧试试做大小两根高精度的测量棒.其尺寸分别是2.011和1.989,大的测量棒不能通过,小的测量棒能通过则为合格.这里的快速回复给楼主点评论吧

网友(点评):
7楼的办法就行。效率高。

网友:
塞规,塞规,塞规,塞规,塞规,塞规,

网友:
1丝以内还好,5u以内的话就感觉不大出来了,反正都能塞进去,松紧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