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什么设备可以批量钻这种零件的小孔吗?

楼主(2012-03-29):
零件长度41mm  ,有两段M10的螺纹  ,轴向钻2mm和3mm的阶梯通孔  ,在两段螺纹中间径向钻1mm的通孔 。请问大家什么工艺可以做到批量钻这样的小孔啊!

网友:
我想用钻模好点!!!!

网友A:
带动力头的数控车,西铁城,津上

网友B:
你想要多快的节拍。10秒一个工件?30秒一个工件?还是一分钟一个工件?节拍不同设备也会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快的节拍。10秒一个工件?30秒一个工件?还是一分钟一个工件?节拍不同设备也会不同的。

是想要快一点的 ,但是有达到相对高的精度吗 ,一分钟做个两三个的有什么样的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动力头的数控车,西铁城,津上

数控钻吗  ,我怕玄啊 ,怕钻头吃不住啊 ,毕竟是批量啊 ,

游客

网友:
这个是小型车削中心,岂是数控钻能比的。

网友:
开模具,然后修正螺纹
批量,而且要生产率高的话
我想开模具应该会比较好吧

网友C:
看一下我在机械设计板块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如果只是一个孔,就不用分度盘了,结构也简单得多。
纵向孔看 非标批量高效的铣床、攻丝机夹具
这两种夹具加工效率都很高,尤其是第一种,由于可装钻模,在圆柱上钻孔可达到较高的位置度。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气门阀,有成熟的加工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气门阀,有成熟的加工工艺啊

请问有什么工艺可以钻三个小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我在机械设计板块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如果只是一个孔,就不用分度盘了,结 ...

这套夹具有应用了吗   ,用一毫米的钻头钻纵向孔 ,钻头是会不会容易断?

游客

网友:
这么细的钻头,操作稍有不当就会断钻头的。使用这种有钻模导引保护的夹具,只要进给合理,钻头排屑顺畅,是不会断钻头的。

网友E:
这个就像汽车里的放气阀一样的   我们加工过2.7的孔 30的深一个班大概1200差不多 1的孔就比较快了  你开一副模具就可以了直接放钻床上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可以做吧  中间的通孔用深孔钻就可以做(我就是做这个的),径向的小孔应该用加工中心就可以做,我记得以前的公司就做过,材料是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做吧  中间的通孔用深孔钻就可以做(我就是做这个的),径向的小孔应该用加工中心就可以做,我记得 ...

你是哪里的啊 ,可以在你那做加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的啊 ,可以在你那做加工吗。

可以啊 我在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 我在上海!

你的电话多少,我们电话里说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话多少,我们电话里说把

159218393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像汽车里的放气阀一样的   我们加工过2.7的孔 30的深一个班大概1200差不多 1的孔就比较快了  你开一副 ...

你们做的孔是什么设备做的 ,你那里可以加工吗?  你的意思是1个的侧孔开钻模在钻床钻吗

网友:
此件用高速钻,另外做个工装让工件旋转即可。

网友:
有这么小的长钻头么

网友(2022-12-15):
厦芝工具,专业生产4.0以下钨钢钻头,解决微孔加工难问题。技术交流电话,18059816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