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加长钻头怎么磨?孔深62mm

楼主(2012-03-29):
4mm加长钻头怎么磨?孔深62mm

网友:
和平常一样磨,关键是排屑,把要加工的材质,方式说清楚。是钳工钻孔还是普通机加工,还是数控。

网友:
一般的钻头差点,用抛物线钻头试试。淘宝网有

网友:
深孔钻最重要的是涂层,你自己做不了吧。磨刃的话,注意做X型横刃修磨。

网友:
车床用的话,磨锋角。就是像刨刀一样。65深只退一次钻头就可以钻到底。排出的铁销会形成直条状。很锋利的,加工时小心割到手。

网友:
建议楼主勤退钻,以防挤屑。不过62不算深。

网友:
按照正常磨就是了,多抬钻头就是啦

网友:
注意勤排削 钻头和正常磨法一样

网友:
1.引导孔
2.充分冷却
3.多退

网友:
不要两个削韧同时排削。钻头中心要好

网友:
楼主要说下加工的材质啊,最好用啄式钻法,

网友:
我还真没磨过钻头,像这样的要求刀具刚性好,还不如买一把刀呢,磨的如果角度不太合理,导致排屑困难度的话,多一半会断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