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圆柱上要钻2.5mm的孔,请问用什么方法最快又能省钻头,用什么钻头最好

楼主(2012-03-29):
不锈钢圆柱上要钻2.5mm的孔,请问用什么方法最快又能省钻头,用什么钻头最好

网友:
                                       做个夹具

网友:
用雷公钻,高钴的

网友:
hssCo8钻头就很好。

网友:
在外圆上还是端面上?

网友(2013-08-13):
含钴钻头

网友:
台钻的自动定心夹具,几百块一个,配天工含钴钻头,高效快捷!

网友:
为了积分,请见谅

网友:
用osg钻头,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端面,在仪表车上转,外圆,台钻上加个夹具,用高速铜钻头就行了!

网友:
没有绝对先进的设备,只有先进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