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恒张力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2-03-29):
工艺要求做一个恒张力的控制系统,张力大小为10N左右,比较小,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控制?
产品是很细的丝制品,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请教一下社区的总工吧。他一定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社区的总工吧。他一定有办法

嗯,谢谢。
怎么请教他,他在哪,呵呵

游客

网友:
把这个链接发给总工,syw开门造车

网友B:
张力为10牛,允许的波动误差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社区的总工吧。他一定有办法

老鹰、小鸟 两位友好!
.
我做的机械社区2#项目中的那个“多伺服电机(10台)张力控制系统”,其控制张力为90KG~~150KG。
生产线展开长度==70米。
.
小灰 网友的这个张力控制只有区区1KG左右,长度可能也就几米。
.
我做的那套系统费用非常高,而且也相当复杂,但原理是相通的,只是用在他的这个上面,有点大材小用。

我帮他找了一个与他的工况相适用的。

.syw     13-03-31     05:42

网友:
小灰 网友好!
.
帮你找到一个适合你项目工作情况的张力控制器。具体见下面第2个链接中的简介。
.
第1个链接中的内容是我刚完成的社区2#项目,用在你的这个项目上,有点大材小用。
.
syw   12-03-31  05:44

//***************************************

.Syw----中国机械社区的“立国之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241&extra=page%3D1

//****************************************

细线绕线机产生中可调性张力的磁阻尼张力器
永磁张力器 磁阻尼器 绕线机张力控制器 磁性张力器 详细说明:

    张力器、阻尼器、张力控制器 磁阻尼张力器特点有:
    a.
磁阻尼张力器又名永磁式张力控制器,是以磁场为媒介传递恒定扭力的装置。阻尼盘与磁石不接触,无滑动磨擦,故使用寿命长,张力控制极其稳定。b.转动部件均以质轻坚固的材料精密加工而成,转动惯量极小。c.张力输出胶轮以弹性软胶制成,不伤线。d.金属部件均经防锈处理,耐蚀性能优良。e.安装结构简单,张力大小调节方便,结构设计紧凑,体积小巧,可在各种位置稳定工作。

    磁阻尼张力器是绕线机在绕线时产生可调性张力的关键部件,使漆包线绕线时带有适宜的张力,从而使绕制的线圈松紧适宜,紧固饱满,保证了线圈技术指标的一致性。当您生产基于漆包线等产品时,您一定会遇到断线,线松等不良,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其它问题,我公司生产的磁性张力器将是您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帮手。此磁阻尼张力器广泛用于金属材料到纤维材料、漆包线、钓线、金属线、皮带芯骨等、、、、、、绕线时需要恒定、持久的张力控制场合。

磁阻尼张力器选型:

张力 g
扭矩 N•m
参考線径範囲 mm
  ..
NK-00
5~20
5.15×10-4 ~ 2.06×10-3
0.025 ~0.055
    NK-01
7~ 70
1.03×10-3 ~ 1.03×10-2
0.04 ~0.11
    NK-02
16 ~ 160
2.35×10-3 ~ 2.35×10-2
0.04 ~0.11
    NK-03
50~ 600
3.68×10-3 ~ 38.82×10-2
0.15 ~0.3
    NK-04
200~1600
8.82×10-3 ~ 70×10-2
0.2 ~1.0

网友D:
用東方的轉矩電機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東方的轉矩電機怎麼樣

关键不仅仅需要一个电机,要实现整个控制需要有张力检测与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力为10牛,允许的波动误差范围是多少呢?

因为那个张力大概就10N到15N,具体数值还没去测过,但是所需张力这么小,我认为波动误差范围应该不能超过2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鹰、小鸟 两位友好!
.
我做的机械社区2#项目中的那个“多伺服电机(10台)张力控制系统”,其控制 ...

谢谢您给我提供的资料参考,我正在阅读中。
我们做的产品是细丝一样的,首先一个张力的检测比较困难,不知道怎么去检测,然后需要一个反馈系统对张力进行自动纠正,能够达到保持恒张力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给我提供的资料参考,我正在阅读中。$ N, E F6 {* V4 }; |
我们做的产品是细丝一样的,首先一个张力的检测比较困难,不 ... $ X h) s9 l$ t7 [
小灰 网友好!
.
, C0 Z K) |9 y0 O所用到的原器件及知识结构如下:
.
1、所谓“张力”的检测其实就是我们日常买东西,称重量时所用的“秤”类的东西-----力传感器。
.3 T$ ~* a( J f' U- I
2、重量的范围从几克到吨,所以,检测“张力”得找相适用的传感器-----匹配。

3、买到适用的传感器,你得做个结构将其装到你的那个机械装置上----设计、画图、机加工。

4、传感器测张力时得到的是毫伏级的电信号,你得其处理成数字信号器----A/D转换.。
.
5、得到数字信号后,要将其交给微处理器(单片机、PLC类)进行运算----PID类编程。
.
6、运算后结果(数字信号),得转换成线性、功率输出----D/A转换、功率放大输出。
.
7、线性功率输出,驱动线性电磁驱动器件-----伺服电机、电磁阻尼件、磁力耦合器。
.
…………
.
//****************************************
.
你的这道题问的是一棵“树”。
.
我在12楼处回答的是该树的7根“分树枝”。
.
沿着每根树枝延伸再进入,是一堆“树叶”。
.
//*****************************************
.
其实,你的这道题在标题时我就已经看到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忙,抽时间到社区看一些新东西就走。
.
因受老鹰、愤怒的小鸟两位友好之约答此题。
.
如果 ,简单回复,有应付之嫌,只好详答。
.
对比一下问与答(6、7、12楼)的量,你就能理解我只能看不便回答的的原因吧?!
.
请各位网友理解。
.
syw 12-04-02 06:30
 N0 Z( T# h3 |

网友(2013-03-16):
市面上有张力控制器卖,或者你去网上了解也可以

网友(2013-09-25):
要做一个恒张力控制系统,线材直径0.05到0.11mm,经过电机带动滚轮轧制成扁线,然后用电机进行收卷,其扁线拉断力为0.7N到2.5N,要求张力控制范围为10g到60g,主控器采用三菱PLC,打算采用速度控制和转矩模式,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多长??还有市场上卖的张力控制器是如何控制张力的,是预先设定张力值跟采集到的张值作比较,然后反馈到电机上面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社区的总工吧。他一定有办法

怎么找总工啊,有问题要问啊,在最下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灰 网友好!
.
所用到的原器件及知识结构如下:

太受教了,最近才知道这个社区
以后回来常学习交流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