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水喷清洗的方法实现喷丸的效果

楼主(2012-03-29):
现在有一个工件,直径250mm厚度50mm,钢件。表面有黄油沾上灰尘后风干的油污,用普通的方法如热碱水冲洗很难洗干净。现在有2种方案,一种是先热碱水冲洗去油污,然后电动钢丝刷物理清洗,最后清水冲洗烘干。另一种是直接用接近40MPa的高压清水直接清洗。实现水抛丸的效果。但是对高压水冲洗这块不是很熟悉,请熟悉的兄弟介绍一下,指条路。( m* M6 i; N4 K

网友:
用加有磨料的水沖洗可行么

游客

网友:
考虑过,但是磨料回收困难。且该零件是用在轴承上的。有磨料不妥

网友(2012-05-26):
这种清洗机市场有买。有自动和手动看你的要求是什么。清洗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