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绘制草图时 凸台命令能否显现?

楼主(2012-03-30):
目前Catia建模时,是先画草图,草图画好后要点击“退出工作台”命令退出绘制草图状态,才会显现出凸台命令。
Catia能否象Soldworks那样,在绘制草图时凸台拉伸命令仍处于可点击状态,可跳过点击“退出工作台”而直接点击凸台命令,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呢?

清各位达人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

楼主:
如果Catia不能象所期望的那样跳过“退出工作台”命令,效率真的比较低下啊,对Catia的印象大大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Catia不能象所期望的那样跳过“退出工作台”命令,效率真的比较低下啊,对Catia的印象大大折扣

这还是要看用的熟练程度了!我觉得在规则的零件建模其实用什么软件都差不多!可能是你习惯了soildworks的缘故吧!如果遇到了复杂的曲面或型面我还是觉得catia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网友(2013-03-17):
不赞同你的说法,试想一下你是那种很忙很忙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