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龙门铣液压电机不转导致什么动作都没有?

楼主(2012-03-30):
求助:一台数控龙门铣液压站液压电机不转,是什么故障?(无报警产生)
注:电机,接触器,接线没问题。可能是哪个条件没满足,液位,滤堵,温度控制检测都没问题
还可能是哪个条件?

网友:
保险烧了。。。。。。。

楼主:
没有烧,强制一下电机运转正常的。再想想看,还有那个地方?

网友:
液压电机?什么东西?带液压泵的电马达还是用油驱动的油马达?

楼主:
带液压泵的三相电机?

网友:
LZ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接地或零线。。。。。。。

网友:
接地不好,有短路

楼主:
多谢各位。
把接触器线圈接线柱挑开(一颗火即plc来的,一颗零)。用万用表一头连火,一头连零地转换器,无电压。
排除零短路。

楼主:
plc没信号给出来,谈不上零短路

楼主:
‘plc没信号给出来,谈不上零短路 “病句

网友:
强制电机运转正常时.液压系统有压力吗?

网友:
主要是压力保护继电器 起的保护作用  通常是机床开启油泵电机首先启动接通压力及电器 机床有了润滑 才能开机床 油泵不转 机床是开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