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的国:机械设计中的几何建模、力学建模和数学建模 - 试答frazil大侠齿轮中的数学

楼主(2012-03-30):
感谢frazil大侠的回复,我回复稍显冗长,索性开辟新帖,虽有喧宾夺主之嫌,也顾不了了。若有抄送功能,直接cc给frazil。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79&page=4#pid1811939
【先说一下渐开线齿轮吧。现在渐开线齿轮是最常用的齿轮,教科书或者说标准中的计算基本也能满足一般设计要求。但是为什么要用渐开线,这个是关键。
我们想想齿轮的损坏有哪些原因,除去胶合等因素,是不是有接触和齿根应力?我们加强齿根强度应该怎么办?接触损伤怎么办?知道是怎么损坏的了,自然就知道使用渐开线的原因了。齿轮避免根切的原因又是什么?怎样减小滑差?怎样使得应力垂直表面?这是不是使用渐开线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还有运动的原因?这些要用数学手段来解决,需要建立模型。怎样避免齿根断裂?是不是应该考虑齿根圆角(不是齿根圆。国标没说)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影响,例如运动的影响。所以,明白了这些,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才能开发新的产品。

我们再想想蜗轮,和齿轮的传动方式有什么不同?渐开线还是合适的吗?有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为什么要这么问?蜗轮蜗杆传动的滑差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还有,蜗轮的齿形和齿轮有何不同?用斜齿轮的公式合适吗?公式中系数为什么是1.53?怎么来的?仔细考虑之后,你也许会明白同样计算方法下的蜗轮的损坏方式为什么与齿轮不同了。

所以,玩数学,一定要学会建模。以齿轮为例可以看出。】

大侠,应该用朴实化的讨论最好,你说的有些都是教科书范畴的内容,希望有一些宽泛深入的讨论。你提的问题都很好,若有个人诠释就完美了,在下愿意聆听受教。比如,

1.为什么要用渐开线?
窃以为,最豪华的原因应该是传动比。

2.齿轮根切,这个和制造方式有关,塑料开模的齿轮不需要考虑。当然,用范成法加工标准齿轮,是要考虑17齿的,斜齿轮另算。

3..接触应力应该都是垂直表面的,大侠指的应该是受力方向和基圆相切。

4.知道是怎么损坏的了,自然就知道使用渐开线的原因了。这话我还没理解,望指教。

5.拿经典的齿轮来说,无论直,斜,伞,涡轮,都是可以精确建模的,包括齿形,齿顶,齿根,变位,修行,数学三维模型很可建立。问题是力学模型如何建立?你指的建模是几何模型,还是力学模型,还是已知条件下求解齿根弯曲强度的数学方法问题。

6.齿根圆角,图纸上的齿根圆角都是明确标示的,关键是如何确定的,数学模型、力学模型和计算结果对其的指导作用。

4.蜗轮那段有好多问号,最好都谈一下。虽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很忙,没关系,若有心,讨论一年都没关系,呵呵,互相学习补差。

a。因为相对滑动,所以齿面胶合和磨损更甚。这是蜗轮蜗杆传动显著的特性。
b。系数为什么是1.53,因为2*360*0.667/(pi*100)=1.53,问题是涡轮齿宽角是取100度的,重合度系数去2/3。这些都可以研究讨论。
b。除了把涡轮近似当作斜齿轮来考虑之外,有没有更符合实际的力学模型。
d。“建模”这两字,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认识,机械设计中的建模,我认为是,几何建模(二维、三维,单体,多体之间的关系),力学建模,数学方法建模(通过已知,求未知或想知)。

以上,是本人今早还没有吃早饭,想到的,望大家海涵,引得砖声一片,也是莫大慰藉。

游客

网友:
这要看数学模型是描述什么的,所谓数学模型,是要将需要计算的量以数学的关系表现出来
数学模型应该还包括实体的运动关系的数学关系描述。
几何模型和数学模型的区别,一个是实体的空间描述,一个是实体进行力学计算的用的数学关系描述

网友:
果断的沙发,向高手学习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呵呵。但是具体工作中,对这种纯理论的东西 应用的不多,了解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只能说明你所处的环境太差

网友:
学习了,工作中多年没有接触到了,前些日子一位老师傅问到齿轮传动如何设计,一时真没回答出来!惭愧!

网友:
学数学要学习建模这个我觉得很扯了,数学系的那个会画图?拿齿轮来说话有点不厚道,齿轮感觉就像一个时代的标志,任何一个东西的大兴其道都有它的前生今世,如果不了解就不要断章取义.

游客

网友:
齿轮本来就是数学先算出来,难道是挫刀挫出来的
你知道差距是什么吗?是基础。
奇了怪了,写的东西怎么还少了一大段?
人家开着车,你在后边骑着毛驴去追赶,能撵上才怪//
日本提到齿根圆问题,83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停留在什么水平?所说的数学,不是指你的解题能力,而是你的分析能力。不从基础上做起,超越或者赶上都是做梦。
国外的东西那个和国内的没有差别?是数学原因?齿轮的成熟不是一天两天,不同的人做出来的东西还不一样,其实那个东西不需要人学习?单单去强调某某什么也没意思.
你在看看国外的齿轮,再看看国内的,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不能拿齿轮来说事?还有,数学建模等于数学系的会画图?

网友A:
我来说说吧,就不逐条回答了,比较忙,可能有遗漏,还有,有一些也是我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现在无法回答出来。
1.关于渐开线,我看过的教科书上面都是从传动平稳上面来考虑的。实际上,也有
力学的原因。我说的力垂直于表面,确实少说了一句,这个力线通过圆切线。对于
齿面来说,力学状态很重要,比如HZ应力的大小,均匀性,齿面滑差也是造成齿面
点蚀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从断裂力学的裂纹类型来考虑。不过单纯从接触上来说
,渐开线属于凸面接触,力学性能并不是很好,但是平稳性,从动力学来考虑(影
响疲劳,细节就不分析了),还是很有好处的。
2.齿根圆角,我的重点不是说加工制造方法,而是它对齿根强度的影响,要知道应
力集中的因素,才能从一定高度把握这个概念,也才能从设计上对细节进行修改。
买刀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例如可以想象为裂纹的尺寸。
3.我说这么多问号,主要是说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不代表我考虑的都正确,也
不代表我在这方面做的都很好。根据中国现在拿来主义盛行的现状,我一般不会直
接说出具体的做法,因为这样并不利于大家的提高,并不会激发思维,只不过把山
寨的层次提高一些罢了。
4.蜗轮和齿轮的差别这一块。蜗轮还有一个性质,就是螺旋传动,是齿轮与螺旋传
动的综合(个人观点)。螺旋传动主要考虑摩擦,对于很多蜗轮损坏的方式(我自
己根据实际统计的)而言,在很多场合,磨损是失效的主要方式。此时的接触应该
采用凹面比较好。蜗轮传动的平稳性可以有螺旋保证,我对采用渐开线的原因也一
直疑惑,这对于磨损来说很没有好处。
5.还有所谓的1.53系数,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虽然简单,但是我说的目的就是要
思考。还有,这个系数并不是对于所有蜗轮都是一样的(个人观点),是可以计算
的一个值。
6.关于数学模型,就是说,你通过简化,怎样把实体转化为力学模型的形式,并且
较为精确实用。例如蜗轮蜗杆传动,再使用简支梁的力学模型,我觉得就不合适了
,拱形梁有很大程度上的抗弯作用,应该多考虑剪切作用,这样可能会接近实际一
些。
我说这些,也仅仅是自己的想法,大家多多讨论,才有可能提高,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学习。

游客

网友:
+10 谢谢大侠的互动交流。

网友:
   在这样的讨论中学习挺有意思的,总会形成一种正方或反方的立场。刚通过百度了解了下有限元这个概念,套用在frazil 的看法上,感觉也是很合适的。不过前几天关于设计的一些讨论是不是对软件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得出的,貌似通过设计软件可以对零部件进行综合分析。

网友:
哇塞 高手过招啊 ,实在是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
两位大侠对齿轮的深入研究令人佩服!
两位都提到渐开线,趁这个机会,我也想向两位请教两个私人问题:
1.众所周知,渐开线齿轮的传动具有可分性,这个可分性会影响齿轮传动的平稳性吗?是否会增大噪音?除此外对其他方面有影响吗?
2.大侠对齿轮中心距的非标准安装怎么看,有哪些应用场合?
谢谢!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一个强调基础,一个强调基础以外的其他东西。。。。

网友:
最近这么多关于数学的帖子,激起我学数学的兴趣了

楼主:
现在发散性思维讨论了,不拘泥于8楼frazil大侠的回答了。

齿根的应力集中,凡是几何不连续出必有应力集中,齿轮的根部也一样,普通的教科书计算多是提高安全系数来保证设计安全,具体对齿根的形式和应力计算未作深入探讨。

转一些资料。

基于ansys的直齿圆柱齿轮不同齿根圆角的应力仿真分析网上有这篇资料,贴几张图。

齿轮齿根过渡圆角的计算方法及控制的研究

游客

网友:
第二个是作为设计工程师,当然要做计算,尤其是经典、教科书的计算校核,应该要掌握,哪怕非常安全了,算一下也当是一种学习。
一个是做应用的是要计算,但侧重点不同,如果大环境好,研究生博士生应该做出更多有实用价值的论文让工程师用,同时工程师把实际数据让他们深入研究,这样才是良性循环。
我也是做应用的,关键是很多人做应用不计算,其实应用做好了也需要计算的
只可惜一般来说,少有人响应,要么深藏不漏,要么做应用的较多。
不局限范围才是真正的讨论,激发每个人的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传动的平稳性可以有螺旋保证,我对采用渐开线的原因也一

直疑惑,这对于磨损来说很没有好处。

蜗杆不光有渐开线,还有阿基米德螺旋线和锥面包络蜗杆,但力学模型应该没有显著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吧,就不逐条回答了,比较忙,可能有遗漏,还有,有一些也是我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现在无法回答出 ...

关于数学模型,就是说,你通过简化,怎样把实体转化为力学模型的形式,并且

较为精确实用。例如蜗轮蜗杆传动,再使用简支梁的力学模型,我觉得就不合适了
,拱形梁有很大程度上的抗弯作用,应该多考虑剪切作用,这样可能会接近实际一
些。

齿根用悬臂梁来简化力学模型,已经上百年,对于机械结构工程师应用来说,用经典程式化的校核手段,应该足够了,但对于研究性质,尤其是硕博的研究论文,那就另当别论了。

来看看这篇论文。

网友B:
我们做轻工业的,设计齿轮从不计算力学。没有必要,太浪费时间,我想问问大家,做重工业的有多少人设计齿轮时计算力学了的

游客

网友:
没有仔细玩过,用的是别人的公式计算的。现在都忘了,等于方法上的山寨。后来采购材料造假,老是出问题,老板就不信任了,害得我被骂一顿。大侠玩得怎样
兄弟玩过塑料齿轮吗
我计算了,蜗轮传动,通过选材和优化,中心距降到原来的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轻工业的,设计齿轮从不计算力学。没有必要,太浪费时间,我想问问大家,做重工业的有多少人设计齿轮 ...

你给了我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中国的重工做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散性思维讨论了,不拘泥于8楼frazil大侠的回答了。

齿根的应力集中,凡是几何不连续出必有应力集中 ...

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同门的做得很好,理论公式都推导出来了,只可惜我把稿子搞丢了,而且当时也确实没有看懂,只知道他计算的还算比较准。这就是差距。他数学建模比我玩的好多了,不是一个层次的

游客

网友:
是啊,我也在努力,就是赶不上他。不过他改行做复合材料了。
你同门一定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网友:
我这次做的就有塑料齿轮和钢件齿轮啮合的机器

游客

网友:
什么材质?精度几何?

网友:
各种学习了,各种高手啊……

网友:
精度不高,钢齿轮时不锈钢的,塑料是聚四氟乙烯。主要是减少噪音,受力相当小,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力

网友:
渐开线齿轮应用广泛的最根本原因是传动比恒定!

游客

网友:
对于重力极大的传动,还有直线齿形的。思维确实可以放开点。
是根本原因,也是当初选择的原因,但是不能因此就不考虑其他效应了,就像后来为什么有圆弧齿等齿形的齿轮出现。

网友:
爱看武侠,更爱看高手过招

网友:
两位大侠对齿轮的深入研究令人佩服!积分为0

网友:
看高手的讨论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太牛叉了,值得学习,狂顶

网友:
果断标记  数学不好的路过  慢慢看楼主盖楼 慢慢学习

网友C:
做设备基本是单台的,多也是十几台。所以基本不算,也没那时间(领导要的是能用,尽快弄出来),有时间也没那能力去算,只好选大的用。

网友D(2013-05-13):
我现在也在学习渐开线齿轮的设计,我看的书是德国的教程,讲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要比国类同等教材清楚多了,而且更加细致。从教程就可以看到差距啊!

网友(2014-12-14):
讨论的水平很高啊,学习了

网友E(2015-08-18):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学习渐开线齿轮的设计,我看的书是德国的教程,讲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要比国类同等教材清楚多了 ...

您好,可以把您看的德国人讲齿轮的教程分享一下呢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E:
您好,可以把您看的德国人讲齿轮的教程分享一下呢

额,大三时无聊,自己看看,之后都没有再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设备基本是单台的,多也是十几台。所以基本不算,也没那时间(领导要的是能用,尽快弄出来),有时间也没那 ...

呵呵,我也是,所以今年来的这个论坛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要继续学习,我选择的突破我自己是从凸轮开始,通过编程去检验资料上的公式,发现,N多论文和教课书都有差错,不知道是人为无意,还是有意,同一个问题,N多版本,害的自己只能自己去推导,积分,微分,求导,三角函数(和差,积)互化,我重新去读了一次高等数学,终于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这些,才拿到的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论坛的多位前辈给我们做的很好的 引导,让我们也一起回归基础吧,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进步(包括各行,各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研究分析学习,毕竟时间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一块,经过复习,学习,分析,再分享,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我们国家才能进步(包括各行,各业)”。说的有点大了,有感发的太多。呵呵,下一个要复习一下,复数矢量这块,要么无法推导了。看得懂也是稀里糊涂的。

网友:
我只看了几句,可能误解了一些东西。对于大侠的有的说话东西不敢苟同。
1,为什么用渐开线?渐开线怎么来的?单个齿的受力情况和齿轮轴之间的关系,是用渐开线的最主要的因素吧?你以为呢?
    是传动比吗?那想要不同的传动比非得用齿轮吗?
2,什么叫玩数学的要先学会建模?这个真没明白。
    论坛里面没几个敢说自己能玩数学吧?个人感觉而已,所有物理学家都可以说是数学家,但是有数学家可以说自己是物理学家吗?所以数学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不应该是先要会什么再才会什么,你觉得呢?
3,不是教科书上的东西不清楚,而是我们用的时候没有自己去思考。
    比如简单的:F=ma,和a=F/m,a=dV/dt,这些课本上的基础东西,结合上量纲来看,真正就那么简单吗?
4,为什么从上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都是写的基础课程吗?
   可能是我自己平时没事做,就喜欢瞎想。比如:为什么中国人会用筷子,外国人会用叉子?我觉得这就是模仿和创造的区别,中国不缺少模仿,山寨,创新,缺少的是创造。当然这个说得有点大了。大家不要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