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氟橡胶密封圈的耐腐蚀和耐磨,请教

楼主(2012-03-30):
因为开发的新设备,前段时间从山东滕州打了一只两通道的旋转接头样品,联系工厂时讲的很清楚,通道用来过甲苯或者天那水等腐蚀性溶剂的,转速在200转/分钟以下,必须保证密封件的耐腐蚀性,厂家表示没问题,样品打好后,寄回公司试用,用了三天密封圈就腐蚀掉,拆开后如图。然后致电厂家问密封件的材质,回答是:氟橡胶。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此种密封圈的性能,并且问了一些做密封圈人士,均回答如果是要耐腐蚀性溶剂的话都推荐使用氟橡胶材质的密封圈,我现在就搞不懂了,明明都试过了不行,为什么都说这氟橡胶密封圈可以耐腐蚀。我现在想来想去,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厂家给装上去的氟橡胶密封圈有质量问题导致出现被腐蚀后泄漏。第二个就是厂家用这种密封圈密封的形式来设计旋转接头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种密封圈做静密封还可以,如果在一分钟几百转的情况下,密封圈不仅要耐腐蚀还需要耐磨的。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希望各位社友,行业内朋友给些好的方法和建议,万分感谢。

楼主:
图片如下,氟橡胶的内圈已经腐蚀烂了。

网友:
不是用得机械密封?  如果是的话 密封圈是不转的

网友:
你弄一个新的 泡在药水里几天  确认是磨损还是腐蚀。 我们以前用就是要点样品泡几天观察

网友:
可能是厂家的O型圈材质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装配技术太差。

网友:
我以前也涉及到过腐蚀性溶液
也是采用氟橡胶,但都没有直接接触过
一般选择防腐的密封垫,都会推荐用氟橡胶
但楼主所说的这么严重的腐蚀
我也很纳闷
莫非是机械运动加腐蚀造成的?

网友:
一般耐腐蚀的旋转接头都采用石墨环做密封件吧?

网友:
你用的是氟橡胶的唇形密封圈?直接改成像旋转格莱圈那种密封圈,还是用好一点的氟橡胶,试以下,直接用棒料车几个

楼主:
今天拿那个密封圈在甲苯里泡了几个小时,结果胀大了好多,证明这个氟胶的密封圈不靠谱。为什么有个个都推荐氟胶来密封甲苯啊,郁闷。

网友(2012-06-09):
换另一种材料试试吧

网友(2013-06-23):
看样子不是我们厂做的

网友:
怎么用O型密封圈呢, 你是用在转动的地方,O形密封圈一般都用在静密封上,动密封这个肯定不行,骨架油封是一个传统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下,氟橡胶的内圈已经腐蚀烂了。

楼主是不是磨差损坏的?

网友(2013-08-26):
O圈是不适合用在旋转密封的场合,根据压力不同,密封圈选择不同。
在旋转接头部分建议考虑旋转格莱圈。

网友(2014-09-22):
这个旋转接头选择密封包存在问题,而且加工较粗糙,你可以联系一下大厂家,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福建闽旋科技的,电话:0595-22215620

网友:
氟橡胶对有机液效果不好,要是温度高腐蚀得更快,必须用全氟的密封圈,也就是PTFE材质,而且旋转的场合最好用内包钢骨架的唇形密封圈,台湾有做的全PTFE材质的,我们公司动密封就用的这种密封圈

网友:
机械密封,是没有密封圈的。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用水泵的轴封不较好
橡胶密封圈一般用在低速或者是静态的比较好

网友(2016-06-28):
引用 楼主:
今天拿那个密封圈在甲苯里泡了几个小时,结果胀大了好多,证明这个氟胶的密封圈不靠谱。为什么有个个都推荐 ...

氟橡胶是不耐甲苯的。

网友(2022-03-31):
用偏氟醚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