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一般的最低速度是多少啊 40r/min能达到吗

楼主(2012-03-30):
变频电机一般的最低速度是多少啊  40r/min能达到吗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貌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低转速,不转,那不就是最低转速为零,这个貌似有点转牛角尖了。不过40r/min的转速是能达到的,好像5r/min都能达到,我对电不是很懂,其实什么都不懂,只是有点了解。
      刚问过电气的同事,这个要看你要传递多大的力矩,如果没有力矩,1HZ都能达到。

网友(点评):
大侠,要求3千瓦功率然后保证转矩,最低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低转速,不转,那不就是最低转速为零,这个貌似有点转牛角尖了。不过40 ...

谢谢回答,力矩我还没算出来,一会算一下,不过应该挺大的。还有我问您一下:龙门起重机小车的分别驱动要进行同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力矩我还没算出来,一会算一下,不过应该挺大的。还有我问您一下:龙门起重机小车的分别驱动要 ...

是我问的太低级了 呵呵 做毕业设计 很多都不懂啊 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低转速,不转,那不就是最低转速为零,这个貌似有点转牛角尖了。不过40 ...

是我问的太低级了 呵呵 做毕业设计 很多都不懂啊 努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力矩我还没算出来,一会算一下,不过应该挺大的。还有我问您一下:龙门起重机小车的分别驱动要 ...

      一般如果要求精确定位的,在双驱动下都是要进行同步的,至于采用何种同步方法,那就看你要达到的精确程度了。如果你采用的是变频电机,那就上变频器,应该就能坚决问题了,但是变频器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了。
      如果不是精确的定位,那你的双驱动是相同的电机的话,误差基本不大,比如都是37kW的电机,相同的牌子,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你找本起重机手册看看就知道了,具体的我也没研究过,不过这本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变频电机转速降低时,转矩是不是也随之降低?

网友:
书本上知识:低于基本转速,50HZ ,为恒扭矩输出,高于,为恒功率输出,只是在转速很低的时候,扭矩会很小,

这个试验过,没什么问题。当时用锯弓截断轴,在低于10HZ的时候,很软,老堵转,稍微调高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了下以前的课本:通用变频器最低0.5HZ  高档的0.1  。很低速的时候,电机磁路饱和,励磁电流急剧增加,电机将无法正常运行。

可以提高电压来提高扭矩,但,范围有限。 太具体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要求精确定位的,在双驱动下都是要进行同步的,至于采用何种同步方法,那就看你要达到的精 ...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