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板上有孔直径30,需要扩大到75mm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3-30):
8mm板上有孔直径30,需要扩大到75mm该怎么加工?有50件

网友:
要求高么?
叠在一起,镗

网友:
镗孔吧
75的尺寸不小呢

网友:
孔下面垫东西。。。。。。。。。。。。。

楼主:
镗孔工艺怎么安排呢。只能2件贴在一起。

网友:
看你板子长度多少。如果短叠加5块压在回转工作台。用铣床加工就行。长的话要压在工作台上加工。底面垫两块平行垫铁。镗削。

网友:
如果零件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游客

网友:
线切割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A:
用35的芯棒穿一下,叠一起线切割,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5的芯棒穿一下,叠一起线切割,很快的

可行!!!

网友: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可在钻床上扩孔。

网友:
想要快是吧、用槽刀最快一分钟一件

游客

网友:
这个法子不错,跟套料钻思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