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实心铆钉,在铆接时出现发黑现象,怎么样能解决?

楼主(2012-03-30):
不锈钢实心铆钉,在铆接时出现发黑现象,以前铆接时从未有过这种现象,涂上油还是有发黑现象,不知是不是材料原因还是其它原因?请各师傅给指教,怎么样能解决?谢谢.

楼主:
这是产品铆接照片,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铆钉材料的问题,如果是真的不锈钢的话,颜色在铆接过程中是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铆后,表面抛下光看能管多久,不不然真是材料问题了。

网友(2012-05-30):
铆头中心位置打光,再试一试看。我想应该是材料问题,另外看你部件,也可以铆接后电解处理 +震抛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