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的中径重要还是大径重要

楼主(2012-03-30):
请教丝锥的中径重要还是大径重要

网友:
在形状和角度都没问题的话,中径比大径重要。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补充一下,丝锥的大径影响的是内螺纹的大径,内螺纹的牙底基本上不是考核量也很少有人将这个尺寸作为重要尺寸保证。中径关系到螺纹结合性能。所以中径重要。

网友:
丝锥的中经重要,影响到螺纹的咬合率和精度。

网友:
毫无疑问是中径最重要

网友(2012-05-02):
中径就是有效径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两者的公差的区别。

网友(2012-07-01):
三角螺纹的参数相对而言,肯定是中径重要些,但这个参数不能单纯的看待,是相互相存的,

网友(2012-11-08):
都重要,相对来说,中径是影响螺纹配合精度的一个重要参数。对丝锥而言,中径偏大,会导致内外螺纹旋合不上,偏小,会导致太松而影响连接强度。所以规定了一定的公差。

网友(点评):
有点不明白,中径偏大,不是攻出的螺纹孔中径也大,应该比较容易旋合吧?

网友:
丝锥的中径偏大,那么攻出来的螺纹也肯定偏大,如果用螺纹通止规来检验那么这个止端也能过,这样的螺纹是不合格的,当然,这要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有那些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