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毛坯放量

楼主(2012-03-30):
轴类零件如何在精加工图纸上放量成锻造毛坯,一般国标要求放量多少?各位高手,求指点啊!

网友:
查标准吧  好像有个什么标准

网友(2012-05-12):
哪位高手有经验公式,能否给一个到XFLIFE@SINA.COM,先行谢过!

网友:
这个得按工件具体情况,查一下

网友:
同求锻件机械加工余量和公差标准

网友(2019-05-21):
我也想知道,等回复

网友(2020-10-27):
有标准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