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丝杆 怎么校直

楼主(2012-03-30):
如图 细长的丝杆怎么校直呢 滚压的Tr10*3的螺纹 会有弯曲所以要校直, 另外这种细长丝杆用车或者旋风的方法的话 是不是也比较难加工 太细长了....

一般这种零件能做到多少多少的跳动

网友:
旋上螺母置于弯曲位置,两侧支撑,压螺母(保护螺纹),使杆校平,跳动多少要满足使用要求吧,

网友(2012-05-21):
        车细长轴会因长度的增加而产生热变形现象,
要减少工件热变形现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使用弹性回转顶尖  用弹性回转顶类加工细长轴,可以效地补偿工件的热变形伸长,而使工件不易弯曲。
(2)加注充分的切削液  不论是低速还是高速切削,为减少工件的温升而引起的热变形,必须加注切削液充分冷却,同时还可防止跟刀架支承爪拉毛工件,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工件的加工质量。
(3)保持刀具的锋利,以减少车刀与工件的摩擦发热

网友(点评):
这是书上说的,很正确。不过一般小工厂没有弹性回转顶尖,告诉你一个经验:用一般的回转顶尖,不要顶太紧,顶尖的松紧以用拇指和食指稍用力抓住顶尖,顶尖能停止转动为宜。

网友:
好厉害 者都有

网友(2013-06-28):
要用挤压的,一般有10*2  10*4的现货10*8  10*10 10*20的也有吧。

网友:
校正丝杆要用反击法,即两端用顶针或V型滚轮支撑,用百分表找出弯曲的低点,注意是低点,后用圆弧簪敲击牙底,一般精度在0.1mm应该没有问题,我校过和LZ同样大径1米都长的,而且是批量的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最好是在平台上滚动初校,没平台台放车床导轨上,另外说一下,刚加工完的丝杆别急着检,垂直悬挂一段时间等待内应力释放后再校。

网友:
两端固定  按轴承  然后打表

网友(2014-04-12):
细长丝杆一件定做,来图做,细长在于细而长加工难点。

网友(2014-08-25):
细长,端部可加工,有螺母配,大量的现货,淘:蓝冰丝杠

网友:
专业的零件让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
像300多长的丝杆,怎么做都会有点不同心的,想做到很直估计很少有厂家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