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非金属材料

楼主(2012-03-30):
想找一种与金属摩擦力大但又耐磨的非金属材料。
工作状况如下:一个转盘,里面是类似硬币的圆柱形金属产品,通过电机带动转动转盘,利用离心力将里面的金属产品转出转盘(转盘底部侧面有一略高于产品高度开口)。原来是在转盘上开一个环形的槽,里面浇注橡胶,但是橡胶太不耐磨,一会就磨损掉了。

网友A:
浇注一层聚氨酯就可以了,非常耐磨,

网友:
摩擦系数高的可以PVC系列,如PVDC等,不知耐磨性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耐磨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浇注一层聚氨酯就可以了,非常耐磨,

请问这种材料对金属的吸附性好不好的,因为有金属在上面滑动的,而且速度挺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材料对金属的吸附性好不好的,因为有金属在上面滑动的,而且速度挺快的

在混炼的时候可以配比,取得各种性能,比如鞋底子是聚氨酯,密封圈也是,但性能是不同的,看你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混炼的时候可以配比,取得各种性能,比如鞋底子是聚氨酯,密封圈也是,但性能是不同的,看你需要了,

聚氨酯这东西成本怎么样啊?与食品接触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氨酯这东西成本怎么样啊?与食品接触会有问题吗?

成本看用途,就像鞋底子,意大利的料就比较好,耐磨,不变色,但国产料就非常便宜,耐磨能力是意大利的1/3,

不应当用在食品行业,食品行业有自己的材料,各国都应当遵循FDA的材料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混炼的时候可以配比,取得各种性能,比如鞋底子是聚氨酯,密封圈也是,但性能是不同的,看你需要了,

恩,非常感谢,我们平时说的牛筋鞋底是不是就是聚氨酯的?上海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C:
振动盘一般做铁氟龙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一般做铁氟龙喷涂的。

我的不是振动盘,就是转盘,然后里面是薄圆柱形的产品,通过电机带动转盘,产生的离心力是产品通过转盘外壳体边上的缺口滑出。另外铁氟龙喷涂的话表面平整度好不好的?
查了下感觉铁氟龙喷涂的零件表面都很光滑的,我想要的是增加转盘表面的摩擦力

楼主(2012-04-30):
具体如图所示,有没有厂家介绍,小弟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