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的含义

楼主(2012-03-30):
谁能帮我讲一下车床上垂直度的含义啊。一直以来不是很理解

网友:
你想知道车床的垂直度还是工件的垂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解
呵呵,多查阅机械行业宝典:《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车削軸的端面。及台阶相像就是垂直度。

网友:
图纸上的话,和平行度差不多,大概就是A(端面阶台之类的)对于B(基准或指定平面)的位置关系,一般以轴线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