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软爪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想问一下如果我在床子上,镗完软爪后在夹活。这样的话能保证几丝的跳动。还有一点怎么修软爪能保证精确的跳动啊!如果我要夹持一个直径一百的活,我会在卡爪里边夹一个直径96左右的,然后把软爪加工到比直径100 大三十丝左右。这样加工对吗

网友:
如果你的机床不错的话,可以保证0.03以内。还有,镗的内径,尽量和你要装夹的工件外径一样大(稍大一些),100的外径30几丝应该还可以吧。因为如果夹具和工件外园的圆弧不一致的话,会使工件表面有夹痕,不是三条痕(爪比工件大)就是六条痕(爪比工件小)。如果要求高的话,每次换软爪都要镗。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镗过的软爪只要安装时对应卡盘的齿条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赞同二楼的观点,镗的时候一定要在卡爪内夹一个元钢,以防卡爪松动,还有工件的尺寸一定要统一,范围0.1毫米内,否则同心度难以保证。

楼主:
还有工件的尺寸一定要统一,范围0.1毫米内,否则同心度难以保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楼主:
工件的尺寸一定要统一,范围0.1毫米内,否则同心度难以保证。工件尺寸不统一会影响同心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