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搞机械必备基础科

楼主(2012-03-30):
如题 小菜真不知道 大学课多如牛毛 天天学 哪些科目必备 求方向 谢谢

楼主:
额 追问 是不是 搞设计 就学好 如CAD UG PRo/e 什么软件 会画图 就可以了? 学的跟实际相差太多 还是自己到实践的时候再 从头学

网友:
基础课,很枯燥的貌似比较有用。设计不单单是画图,那只能算是个画图的;设计涉及很多课程,力学、材料、控制等等。都挺有用的,但是本科出来的设计貌似在公司里面画画图,等熬成做项目了,就需要这些东西了……

网友:
机械工程师资格考试指导书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追问 是不是 搞设计 就学好 如CAD UG PRo/e 什么软件 会画图 就可以了? 学的跟实际相差太多 还是自己到 ...

画图是毛,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等是皮,背后的这些原理公式的来历,模型建立的数学基础是骨。会画图不算啥,遍地都是,一般的画图指抄图,设计没有上面的“皮”、“骨”,光画图,那是美术专业的。会设计至少要知道用哪些原理来解决问题,会用现成公式,经验公式计算,高级的就是吃透了原理自己推导工况中需要的计算公式,就是建立数学模型。至少俺知道高等数学不学好,遇到弹塑性问题就顶多是抄公式的水平,不能吃透公式。这个坑水太深,个人水平刚刚下水,还处在到处抄公式的阶段。

游客

网友:
大侠高见,有时候也只能抄公式。

网友:
在国内想搞这个骨,机会也不多

网友:
理论加基础加丰富的经验

网友:
最基础的,肯定是机械制图,如果图都看不懂,根本没办法混下去。

网友B:
觉得还是的会分析,也就是得把理论学好,理力,材力,工艺学,互换性,机设,机原,机制,线代,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的会分析,也就是得把理论学好,理力,材力,工艺学,互换性,机设,机原,机制,线代,等等

谢谢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是毛,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等是皮,背后的这些原理公式的来历,模型建立的数学基础是骨。会画图不 ...

谢谢 原来 有这么多需要 伤感 奋斗ing

网友:
机械制图,机械零件,工程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制造工艺

这5个课程必须先学,这里特别讲下工程力学,工程力学就是一部分静力学,一部分运动学,一部分动力学,加上一部分材料力学,组合在一起,主要讲的是近似的初等解析解法和几何图解法,很少涉及微积分,比较容易理解,有高中数学基础就能看懂,非常适合刚起步基础不好的。我个人是不建议上来就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虽然这3个才是真正的力学,但是这3个需要高等数学功底,刚入门就学会造成挫折感。

把这5门科目学好学精,已经能解决实际工作中不少问题了,然后再选择一个方向钻研吧,比如刚才说的3个力学,或者模具之类的,这样比较切合实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受益匪浅

好好学吧,上学的时光是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