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定位

楼主(2012-03-30):
一个液压阀,连上油缸,通过控制液压阀阀芯的位置,来控制油缸活塞杆的位置,这样的液压阀是什么阀呢?是方向阀?还是压力控制阀?还是流量控制阀?国内能买到这样的阀吗?

网友:
严格讲应该属于比例阀的范畴,不知您问的是否含糊

游客

网友:
就是通过控制阀芯位置,来控制油缸活塞杆的位置。但比例阀也有很多种,有比例方向阀,比例压力阀和比例流量阀,到底用哪一种呢?

网友:
比例方向阀,中位机能可以控制位置精度

网友(2012-09-11):
液压开关。也叫液压限位阀。

网友:
油路上加个液压锁(液压锁实质是由两个液控单向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