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零件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03-30):
手头一时没工具拍照,临时找了两个图示意一下,所驱动的轴端有一个花键孔,孔径比链轮孔径大,请问有什么方式将链轮与轴连接起来,谢谢

孔的形式是这样的,才重装的系统,软件还没来得及装,用画图板画的,大家见谅啊

网友:
把链轮孔掏大了,套到轴段上。

网友A:
加工链轮中心孔成为花键孔,然后穿条花键轴,轴向用轴用挡圈固定。结构最简单,但是加工费劲,而且不巧妙。

楼主:
掏大孔的话,会破坏链轮的轮辐了

网友:
凑合用的话,做一个转接零件,应该不难。

网友:
做条台阶轴吧,一端是花键,另外一端是螺纹紧固,把链轮抱住。

网友B:
做一个带支撑的花键轴,一端与链轮法兰加止口配合,另一端花键与轴端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链轮中心孔成为花键孔,然后穿条花键轴,轴向用轴用挡圈固定。结构最简单,但是加工费劲,而且不巧妙。

做花键轴成本很高了,与被连接轴的轴向定位也是个问题,只提供了一个孔,怎么轴向定位呢?

我原想做一个花键轴与右边的轴过盈配合,不只是否可以实现轴向定位?

网友C:
花键孔这根轴的条件有点不清楚,我建议做一根花键轴,另外一头车到比链轮内孔略小,用涨紧套与轮固定,与花键孔这边的轴向定位就要看你这根轴是什么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带支撑的花键轴,一端与链轮法兰加止口配合,另一端花键与轴端插入

我也是这个想法,但两轴轴向定位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想法,但两轴轴向定位如何实现呢

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方向不对 法兰应该在右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键孔这根轴的条件有点不清楚,我建议做一根花键轴,另外一头车到比链轮内孔略小,用涨紧套与轮固定,与花 ...

轴也有点像外花键,不知道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做轴向定位

网友A:
双端台阶轴呗!~~调节中间台阶宽度来控制轴端与链轮的间距。
花键那边过盈配合,链轮那边螺纹抱死,或者内涨固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意思

轴向定位能麻烦您具体说一说吗

游客

网友:
哈
插入的地方啊

网友:
要什么花键啊。。直接光轴过盈,需要大扭矩的话,加工一个键槽塞个键解决。

网友D:
想法和以上各位差不多,做一个连接零件
一段是花键,另一端是圆轴,中间是尺寸较大的轴肩
圆轴和链轮可以采用键连接传递径向力,采用止动环来进行轴向定位,
个人觉得采用螺纹不太好,因此这里建议采用止动环,也可以做一个端盖类零件,只是需要再考虑密封圈
花键端可以加工销孔,使用圆柱销来做轴向定位
只是这样要加工的东西就比较多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有些地方也会有错误,等待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端台阶轴呗!~~调节中间台阶宽度来控制轴端与链轮的间距。
花键那边过盈配合,链轮那边螺纹抱死,或者 ...

请问什么是双端台阶轴,给个示意图看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和以上各位差不多,做一个连接零件
一段是花键,另一端是圆轴,中间是尺寸较大的轴肩
圆轴和链轮可以 ...

用定位销或定位螺钉也考虑了,只是轴是已经热处理过的,买的现成的,不要拍我哈

热处理过的零件好不好钻孔

游客

网友:
看什么热处理,多硬呢

网友E:
楼主是否把轴的和链轮孔的尺寸给一下,链轮的厚度轴的长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位销或定位螺钉也考虑了,只是轴是已经热处理过的,买的现成的,不要拍我哈

热处理过 ...

嗯,得看硬度多高的
如果硬度比较低,加工起来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把轴的和链轮孔的尺寸给一下,链轮的厚度轴的长度什么的

轴长大约250MM,孔深100MM,孔内大径50MM左右,小径40MM,链轮孔径23MM,链轮很薄大约5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长大约250MM,孔深100MM,孔内大径50MM左右,小径40MM,链轮孔径23MM,链轮很薄大约5MM左右

链轮这么薄,,传动的扭矩不是很大吧! 个人意见和16楼的一致,不知可行不?!

网友:
要不考虑用焊接技术,把花键的一端与链轮焊接上。

楼主:
直接給有經驗的師傅去了,謝謝大家,等做好了公佈我的結果

网友:
可以加一个盘盖的些零件,用螺钉与链轮连接,再与轴配合,

网友:
加工个轴,做过渡,两个零件同装到一根轴上。

楼主:
加工了一根轴,链轮选了宽一点的,以过盈配合的方式与之联接,轴再与图中的轴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