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我今天在用G71的时候,它不粗加工,只走精加工的轮廓,麻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A:
G71是精加工的。。

网友:
这事情你也能遇到?大概是输入程序时把G71输入成G70了。或者就是粗加工余量小于精加工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71是精加工的。。

G71是精加工吗?  那G70是什么?

网友:
看看你的起刀点是不是错了

网友:
能不能把程序晒上来

网友:
G71就是按照精加工路线偏移的啊,如果只走精加工路线那你是不是撞床子了啊

游客

网友:
G71不是偏移,沿Z軸進刀的粗加工,G72是沿X進刀的粗加工,G73是按編程路線偏移的粗加工

网友:
程序不晒出来,谁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发上来瞧瞧啊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
看程序,才知道

网友:
(1)粗精车指令配合使用的G70—G73,其中G70为精车指令(与G71或G72或G73配合使用),此类指令在程序中的使用由三部分组成,以G71为例说明如下:
#第一部份:有二个G71程序段,第一个G71用来规定每一次粗车的吃刀深度,退刀量等;第二个G71用来确定与精车程序段的关系,保证精车余量、并开始粗车。
#第二部份:用来确定精车的轨迹路线,由若干个程序段组成。供精车时使用,并为粗车时提供数据。
#第三部份:G70程序段,即实际开始精车的指令。
使用举例:
N20 G00 X200 Z302;(快速定位到粗车起点)
N30 G71 U5 R1 F30;(U5:每次粗车切深5mm-半径方向;R1:每次退刀1mm)
N40 G71 P50 Q80 U0.6 W0.2;
(P50:描述精车轨迹的第一个程序段号是N50)
(Q80:描述精车轨迹的最后一个程序段号是N80)
(U0.6、W0.2:留给精车的径向余量、轴向余量)
N50 G00 X100;(描述精车轨迹的第一个程序段,)
(注意:1、在此段中径向快速定位到正确的开始精车位置。
2、此段不允许有Z方向的定位。
3、从N50、N80各段不可省略程序段号。
4、从N50到N80各段的X、Z方向坐标值只允许单向减少或单向增大。)
N60 G01 Z260 F20;
N70 G01 X195 Z210;
N80 G01 Z200;(描述精车轨迹的最后一个程序段)
(可在此处插入换也指令)
N110 G70 P50 Q80;(开始精车,实际执行N50到N80间各程序段)
N120 G00 X220 Z320;(精车结束,退出)
▲上述G71+G70指令的粗车是以多次Z轴方向走刀以切除工件余量,为精车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适用于毛坯是园钢的工件。
▲G72+G70车削循环,与G71相似,但粗车是以多次X轴方向走刀来切除工件余量,适用于毛坯是园钢、各台阶面直径差较大的工件。
▲G73+G70车削循环,基本用法相同,但各次粗车的运动轨迹与精车轨迹相似,适用于一些毛坯为锻件、铸件,这类毛坯已初步具有成品的外形,不宜使用G71、G72指令。

网友:
估计是楼主自己搞错了   把G71输成G70了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