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CY-6140普车受力后脱档问题...

楼主(2012-03-30):
机床使用了4年,换了几位员工,,最近反映,机床在运作时,吃刀量稍大或车削不规则工件震动稍大后,就会立即脱档..扎刀..... 打开机箱,没发现什么异常..........
换档的手柄换挡时感觉很松,没有感觉到不同档位之间的紧凑感...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换挡手柄里面的问题吗?

网友:
定位弹珠调紧一点就好了

网友:
调一下离合器就行。

网友:
可能定位机构没起作用;可能齿轮没齿合好,哪个部位间隙过大;两根轴的平行度啊有问题,
摩擦片松了也能使主轴停下来崩刀;皮带松紧要适当。
这种机床最好不要吃太多量和断续切削,机床很伤。

网友:
看看高手的见解。有所思,有所悟。谢啦。

网友:
无论什么机床在运行时脱档,究其根本原因,无不与机床本身的制造精度有关.我们知道,任何精度都是相对的,绝对的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问题就很好说明了.在一对齿轮咬合转动时,产生了二个力.轴向力和径向力.径向力不是造成脱档的原凶,那么就只有轴向力了.如果二根轴足够平行这没有话说.但事实是脱档发生了.这说明了什么呢?朋友你明白了吧.

网友:
可能是摩擦片松了

网友:
可能是前面面板上的定位松了,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