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液压装置?

楼主(2012-03-30):
这是在一台进口设备上看到的,照片中SERVO A是一只很小的步进电机(无减速机),油缸的活塞连着一个很重的工作盘(2吨左右),如果按照图纸中,步进电机连活塞杆,活塞杆连工作盘的话,肯定是不可能带动工作盘上升的。

但该装置中,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轻松的控制工作盘上下运动,而且和步进电机的运动完成同步,没有滞后。并且工作盘还能达到0.005mm的运动精度。

这里,液压装置好像是一个能量放大装置,把步进电机精确但微小的提升力,放大到足以提升2吨左右的工作盘,而且还能保持步进电机的精度。

不知道该装置是如何实现的呢?国内有生产类似装置的吗?

网友:
这个机构我没见过。占个沙发,留个记号,等待高手回答。

这个步进电机有没有可能驱动计量装置呢?

网友:
脉冲控制的油缸,日本用丝杠,国内用齿轮、齿条,

给一个脉冲数,阀打开一个开度,油缸移动导致阀关闭,有持续脉冲的条件下,油缸就保持移动,

游客

网友:
998大侠真乃液压高手!一看就明白。用丝杆的网上有一些介绍,但用齿轮齿条的怎么没见介绍呢?能提供一些资料吗?谢谢
想明白了,提升之后,相当于把阀芯上的进口和出口打开,接通油路,阀杆上升,又把出入口给堵上了。应该有类似槽型功能的通道。
998大侠,是不是步进电机连在阀芯上呢?油缸移动又如何导致阀关闭的呢?还需要其他装置吗?国内哪家公司能做这种装置呢?齿轮齿条的也可以推荐。

网友:
要买这个东西可以找我

游客

网友:
frazil, 在百度和谷歌搜索了一下,资料也不多,能提供些资料吗?特别是国内生产商
去网上搜索脉冲控制油缸,很多资料
先发点资料来看看吧

网友A:
个人是来学习的,认为连接到活塞上面的应当为一个位移传感器装置,通过检测活塞位移来确定工作盘的位置,进而将位置信号转变为电气信号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步进电机则是控制换向阀口开度的装置。

游客

网友:
可以确定,没有位移传感器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是来学习的,认为连接到活塞上面的应当为一个位移传感器装置,通过检测活塞位移来确定工作盘的位置,进 ...

那么活塞上面连接到步进电机上面的是什么呢,是机械装置还是电气装置

游客

网友:
是机械装置

网友:
那应当是安装在活塞上的连杆,通过它来检测活塞的位移确定工作盘的位置,应当有个装置将位移量装换成为电流或电压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

网友:
确定没有反馈装置?那电机如何精确控制活塞的停止位置呢?

楼主:
电液脉冲伺服油缸是由步进电机、三位四通伺服阀、机械反馈装置(丝扛副)和油杠组成。当步进电机得到一个脉冲信号时其输出轴旋转1.5或3度角度,伺服阀阀芯带动丝扛同时旋转,阀芯移动并开口换向油缸输出压力油,活塞移动并带动丝杠反向旋转使阀芯退回原位,伺服阀复中位停止输出压力油。此时油缸移动0.1或0.2mm行程,油缸行进的位移量和速度是根据电脉冲的给定值决定。详见原理图。

网友:
数字液压缸(简称数字油缸,数字缸)。它是指将步进或伺服电机、液压滑阀、闭环位置反馈设计组合在液压缸内部,接通液压油源,所有的功能直接通过数字缸控制器或计算机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发出的数字脉冲信号来完成长度矢量控制的高新技术产品。
百度的,说实话这东西不是新鲜玩意,电传飞机的舵机就是这类东西,雷老师的液压工程手册也有提到

网友:
学习了,又长知识了

网友:
伺服油缸,国内有很多厂家能生产,用的地方很多。

网友(2012-06-17):
电液脉冲伺服油缸

网友:
我来学习的,看看楼上几位大侠的回帖,感觉这个东东有点意思,留个记号,下回再来查看。。。力求明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数字油缸,原黑色冶金研究院生产,不知现在干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