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溢流阀是调压阀吗?

楼主(2012-03-30):
榆次溢流阀

榆次溢流阀

      烦躁哦,本来想买个溢流阀的,却买了个调压阀。
     之前使用的榆次溢流阀因为介质不合适,废掉了。主要是因为冷却液内的非常微细的铁泥造成溢流阀内部阻塞生锈。注:冷却液是米拉克龙310+水混用;循环系统有两道过滤,过滤0.05和0.1的滤网。使用一段时间后溢流阀不能调节,有的直接就是全部泄压了。本来系统压力要求达到50公斤力的,现在大本分都在20到30。
    之前美国佬带过来一款十字型的溢流阀,铜合金制作的,很精致,就是老贵了,要1000多块,国产货只有200多,价格不同,质量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那款家伙陆陆续续用了一年一点问题也没有。拆开来看,人家里面的调压装置还是油脂很干净,一点进脏水的痕迹都没有。好像就叫wanner的牌子,水泵就是用他们的牌子的。
    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请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也可以用来调节压力呀

网友:
写的不是溢流阀吗,

网友:
溢流阀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调压和过载保护,但是,直动式溢流阀一般用于小流量和压力较低的场合,如果系统压力较高时需要使用先导式溢流阀。鉴于这种情况多半不行吧,    鄙人浅解

网友:
溢流阀就是调压用的,火鸡哥说的没错。

网友:
写的不是溢流阀吗

网友(2012-11-19):
溢流阀是保护和调压作用吧?

网友(2020-08-15):
溢流是保证的前端压力不超过设定值;调压是保证后端的压力在设定值(煤气罐的减压阀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