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切断刀怎样断屑用`什么牌号刀具

楼主(2012-03-30):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具体看你的料了 是棒料 还是管料   刀具选用 YG6

网友:
加硬白钢刀就行了,我从来不用和金彻刀

网友:
白钢条+弹性切刀杆就行,也是所谓的高速钢

网友:
硬质合金磨后前角要到菱,就断削了

网友:
YG8 最好的刀具!光洁度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