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换油问题

楼主(2012-03-30):
我所在的单位现在由于液压站进水,油质已经发白了,现在想换液压油,可是管道中的旧油不知怎么才能彻底清理掉,请高手给出个理想的方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大流量强风吹出来可行吗?

网友:
先把油缸里面的油都倒掉,找到油路一个最下端的堵头,放油;加入清洁油,全系统运行;重复第一步放走清洁油;使用目标用油。
油路进水是问题,换油前先排除或者在油路中加入除水结构。
是你的出油口高于油缸液面吧?溶入气体才会发白。

网友:
风吹似乎不可取,如果管路复杂,会导致油液加入后系统内大量存在其他,一旦运行后带来很多问题。

网友:
一般设备在设计时都考虑到清洗的,能拆卸清洗么,我们公司一般都会每年拆一次。

网友:
买几罐氮气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工作油冲洗,再用氮气吹,象安装新系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