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圆键的键槽宽度如何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2012-03-30):
请教:在轴上加工半圆键槽,用的是盘铣刀,键槽的宽度是由盘铣刀的宽度决定的,还是靠刀具进给决定?

请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当然是刀的宽度决定的,进给的因素有担不是主要。

网友:
键槽宽度不是查的标准吗?如果说精度当然由刀具精度和切削参数及机床精度等综合来保证

网友:
是半圆键槽铣刀。也可用t型槽铣刀。而不是盘铣刀。精度查切削手册

网友:
只能用刀具保证,需要按照半圆键的牌号查使用的刀具,不明白就问标准件厂。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