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51ZA压力开关怎么调?

楼主(2012-03-30):
我有一台日本压机上面的AP-51ZA压力开关不知道怎么调请高人帮忙解决。

网友:
这个型号我不懂,通常来说液压试车调溢流阀的时候顺便调整压力开关,我以前是这么做的:
将溢流阀调到最松;所有气缸回路锁死,所有控制阀常闭,人为造成所有回流油路不出油使管内憋压;溢流阀慢慢往上调,看着压力表,慢慢将溢流阀调到设定压力。中途到达压力开关动作压力时,将压力开关调整到刚动作作为控制点。
具体有型号应该可以找说明书,试车只有整个系统新的时候才适用,否则会有损伤的。

楼主:
谢了,我这是数显的。上面有好几个按钮的。不知道怎么按那个按钮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型号,除非有人接触过,不然还真的难搞了,数显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吧。设置应该都有上下限、报警等功能,区别是在精度和压力范围、使用环境及最大压力!

网友(2015-05-08):
我用的压力开关是敏泰液压的,这一款是两个端子中间有个螺钉,然后靠螺钉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