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标签切割机,是怎么确定切割位置的?

楼主(2012-03-30):
就是视频中覆膜后,那个刻字机是怎么确定下刀位置的呢?

请教大家指点下!

网友:
看到了标签卷左侧面的黑色块块吗?就是通过光电传感器对这个黑色块进行检测来时间准确定位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5-02):
色标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