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碳素结构钢最低要加温到多少度才能使其组织改变?

楼主(2012-03-31):
请教:普通碳素结构钢最低要加温到多少度才能使其组织改变?

有时要在轴上加套需紧配,要采取热胀装配

网友:
這要看原始組織吧,不過熱膨脹裝配一般加熱不到相變溫度吧

网友:
相变温度好像和含碳量还有关系,不过楼主可以考虑纯铁的相变过程。另外楼主所说的热涨装配*(我们叫热装),不需要加热到多么高的温度,根据你需要的尺寸以及零件材料的线胀系数算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