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回弹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

楼主(2012-03-31):
       冲压件回弹是板材冲压成形过程的缺陷之一,严重影响着冲压件的成形质量和尺寸精度,是制造过程中很难有效克服的问题,如何解决?请各们老师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冲压件回弹不是板材冲压成形过程的缺陷
弹塑性材料必然会有弹性区与塑性区,这是材料的物性。

了解回弹的机理就可以有效的抑制或利用。

楼主:
谢老师的指导,我会好好学习!

网友:
补偿法
   线估算或试验出工件回弹后的回弹量,在设计模具时,使弯曲工件的变形超过原设计的变形,使工件回弹后得到
所需的形状

校正法
   在模具结构上采取措施,让校正压力集中在弯角处,使其产生一定塑性变形,克服回弹

网友B(2012-11-13):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回弹不是板材冲压成形过程的缺陷。
弹塑性材料必然会有弹性区与塑性区,这是材料的物性。

请问这个6mm的薄板,材质Q345B,做一副压模,上模圆弧角要收掉多少?这个怎么计算?还有这个冲压回弹量比材质为Q235B的板回弹要大还是要小?

顺便再问下:不同材质的板料,回弹系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6mm的薄板,材质Q345B,做一副压模,上模圆弧角要收掉多少?这个怎么计算?还有这个冲压回弹量比 ...

不同材质、不同厚度、硬度、不同压力、工况等等,皆会影响回弹量,只要其中任一种条件改变就直接影响回弹量。

所有书上、网上的资料都仅供参考用,具体情况还是要实际试验后才能够确定。

预留整改或调整的空间或机能,可以有效减少因回弹导致的改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