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这两个尺寸

楼主(2012-03-31):
怎么检测图上的两个检测尺寸?检测精度都为0.02mm.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仪器测出来的吧? 我们公司有三次元测量 感觉需要类似的仪器

网友B:
能看下这个零件完整的图纸吗?不太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仪器测出来的吧? 我们公司有三次元测量 感觉需要类似的仪器

可以上传图片看看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下这个零件完整的图纸吗?不太好确定。

这个就是零件的图纸,只是尺寸不全而已;

网友:
三次元试试吧。

可以百度:苏州市三丰计量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所以过来看看,同时也希望学习些有用的知识。

网友:
除了用三元测量仪,内圆弧的直径测量,我认为内径表就可以量到,还可以用伸缩规,也便于员工操作。位置公差不好测量只有做专用的测量工具了,自己工厂没有条件可以去量具厂定制。

网友:
我们公司做检测仪器的 有需要可以加我QQ87436595

网友C:
做个GO/NOGO就可以了,中心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GO/NOGO就可以了,中心孔定位

这个是怎么做的?能否上传一个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