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切5毫米见方的条,切完后偏一毫米多

楼主(2012-03-31):
线切割切5毫米见方的条,切完后偏一毫米多咋回事?材料是磨具顶杆.急求解。

网友A:
没夹住吧,否则就是机床问题了吧?

网友B:
没夹紧吧?
切的时候振动振动就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夹住吧,否则就是机床问题了吧?

不是装卡的问题,方条切完以后测量厚度都一样,就是有点弯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夹紧吧?
切的时候振动振动就偏了?

线切割哪来那摩大的震动啊,切完一面还没事,切另一面的时候就弯了,我怀疑是不是原材料的问题

网友:
材料内应力问题....穿丝孔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哪来那摩大的震动啊,切完一面还没事,切另一面的时候就弯了,我怀疑是不是原材料的问题

如果不是振动的问题
那就应该是材料的内应力问题了
建议楼主复查一下买来的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