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电磁振动给料机的电磁铁换做振动电机作动力可行吗?

楼主(2012-03-31):
请教,将电磁振动给料机的电磁铁换做振动电机作动力可行吗?

各位大侠,我用一个20W的电磁铁作动力做了一个微型电磁振动给料机,扭振式螺旋料槽的。但因为使用电磁铁作动力需要配套控制器,觉得成本高些,所以想换个微型振动马达作动力。如果将电磁铁换下,在动衔铁的位置直接安装个振动马达可以吗?或者有什么类似参考的资料大家告诉我一下,请教了。

补充内容 (2012-4-15 10:02):
谢谢各位指教,我用薄铝板做了个小模型,微型振动马达带动,效果挺好。

网友A:
不要拘泥一格,你能想到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电磁铁给动作是直线方式;
振动电机动作是圆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拘泥一格,你能想到的,就是最好的

......是吗,可惜没条件试验啊。毕竟振动马达跟电磁铁振动方式不一样,大侠有什么具体指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电磁铁给动作是直线方式;

嗯,是的。不过三根弹簧片的作用就是改变料槽的运动方向,使料槽只能扭振,不能在水平方向平移,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弹簧片加振动马达 弹簧片加振动马达 行不行 谁知道?

网友C:
可以,我见过。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频率与振幅看看马达能不能满足?
控制器比马达价格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频率与振幅看看马达能不能满足?
控制器比马达价格低得多。

5000转左右的的微型振动马达,振幅足够,我查到的零售价是6元,控制器则是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请问频率和振幅满足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游客

网友:
之前用20W的电磁铁,弹簧片较硬,顶盘也比较沉,控制器调到一半时送料速度就很快了。现在如果用教软的弹簧片,小电机就足够了。我做的顶盘直径只有100mm。
你还要功率,零售价6元的微型振动马达能使你的振盘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见过。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条件

条件?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环形电感绕线机上用于磁环送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电感绕线机上用于磁环送料的。

嗯,多谢了,不过没找到具体的资料,我还是想办法试下吧。

网友F:
高手都自己动手做东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都自己动手做东西玩!

天 我只是个马上要毕业的二本学生、、、、、、

楼主:
好了 我还是决定自己想法试验了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G:
试过,电机不能急停,如果用于定量不可行,其他可以!

网友H:
可以的,排螺丝机上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电机不能急停,如果用于定量不可行,其他可以!

电机急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游客

网友:
哦 这个问题啊 确实没想到 等电机到了得先试试 非常感谢!
应该是说,电机是慢慢停下来的,当你想停止输送的时候,由于惯性,还得输送一会儿。而不是单纯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排螺丝机上就是这么用的

嗯,多谢!您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I:
可以,支持。我见很多教材里的振动盘是电机做的,要让他震动要加个偏心轮,好像手机里的震动功能,电机调速器不贵,不过电磁铁还是有其成本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支持。我见很多教材里的振动盘是电机做的,要让他震动要加个偏心轮,好像手机里的震动功能,电机调速 ...

使用电磁铁不用控制器可以吗?控制器挺贵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使用电磁铁不用控制器可以吗?控制器挺贵的啊。

控制器100-120元,不贵,我用电机控制器控制过电磁铁,不过都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控制器100-120元,不贵,我用电机控制器控制过电磁铁,不过都是220V的

太贵了!我要做的是微型的振动盘,十几瓦的功率,100mm的顶盘,用个5V的震动马达就差不多。

网友J:
你看过电铃吗,那种结构,再加上一个小开关足以,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几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过电铃吗,那种结构,再加上一个小开关足以,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几块钱搞定

非常感谢!现在电振机的最小频率是3000次/min,我不大清楚低了可不可以,直流电铃的频率能达到多少您知道吗?

游客

网友:
不是太懂,貌似,电压决定的,电压大,吸力大,动作就快。
呵呵 是啊 不过直流的话就需要衔铁的动作通断电源了 那个频率应该是不同的 原理就不一样了 且也不需要控制器了
谢谢您 直流电铃的频率您知道吗
不过,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貌似都是电磁铁,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频率应该是100,应该是交流电的波峰波谷各敲打一次
玩过一个电铃,交流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太贵了!我要做的是微型的振动盘,十几瓦的功率,100mm的顶盘,用个5V的震动马达就差不多。

你找个可调电阻试试,100K左右的,电阻改变功率随之改变,可调电阻市场上几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找个可调电阻试试,100K左右的,电阻改变功率随之改变,可调电阻市场上几块钱吧

嗯,多谢多谢!我也想了这个方法,只是不知道价格,多谢指点,我查查。

网友(2012-07-10):
大家有没有用过用电磁铁细垫片上料这种结构啊
要求垫片安装到轴上面去。用电磁铁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