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扣压模具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有一工件,外径为M27*2的螺纹,内孔直径18,在内孔上穿一非金属棒,想采用扣压(径向收缩)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模具该如何设计才能不伤害外径的螺纹?扣压力200T左右

网友A:
1:楼主所提问题并非有关模具,而是与产品连接方式设计有关
2:楼主所提出的链接是永久性链接还是可拆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提问题并非有关模具,而是与产品连接方式设计有关
2:楼主所提出的链接是永久性链接还是可拆卸连 ...

您好版主,是永久性连接
其实也属于模具的范畴,工件表面有螺纹,模具不知怎么搞即能保证扣压后的抗拉强度又
不会使螺纹表面有损伤

楼主:
不想采用其他方式连接

游客

网友:
楼主最好上张工件图片分析分析,更直观的出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版主,是永久性连接
其实也属于模具的范畴,工件表面有螺纹,模具不知怎么搞即能保证扣压后的抗拉强 ...

要看二个连接件的具体结构才可用有连接方案!请上传图纸,呵呵!这种装配工装是否有动力装置?装配压力100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二个连接件的具体结构才可用有连接方案!请上传图纸,呵呵!这种装配工装是否有动力装置?装配压力10 ...

有一工件,外径为M27*2的螺纹,内孔直径18,在内孔上穿一非金属棒,想采用扣压(径向收缩)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模具该如何设计才能不伤害外径的螺纹?扣压力200T左右

现在不是连接的问题,连接方式必须是扣压(径向收缩)。但扣压后不伤害到螺纹就是看模具如何设计了